[讨论] PEX的提参类型Transistor level、Gate level和Hierarchical的详细区别

楼主(2024-06-12):
关于Calibre PEX的几种不同提参类型的区别与应用场景?

在xRC User's Manual中提供了Defining the Extraction Type此节,其中对提参类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一般我在提取寄生参数时常见的就是前三个,阅读之后对其定义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1、Transistor Level:照字面意思来看为晶体管级别,我理解为器件层面,也就是单一的某个MOS管、二极管或是电阻电容等层面,提取寄生参数。
2、Gate Level:门级,选择该类型之后,会有xcell的输入文本框,被列入xcell中的器件或模块单元就不再提取其内部的寄生,一般会将mom电容之类写入xcell_list。
3、Hierarchical:该选项与门级的边界与区别我暂时还比较模糊,选择层次化进行寄生提取,同样会有xcell的输入框。请各位能否讲解下它们的区别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选择?

剩余两种类型如有需求应用可自行查看用户手册,会有更全面更详尽的描述。此不赘述。

网友(2025-01-13):
1,是模拟设计跑的,2是数字跑的,3是模拟设计层次化抽取,层次化抽取会有精度损失

网友A(2025-02-24):
PEX(寄生参数提取)的提参类型 Transistor level、Gate level、Hierarchical、In-Context、ADMS 区别:

提取粒度
  • Transistor level:会对电路中的每一个晶体管等基本器件进行详细的寄生参数提取,将每个晶体管的寄生电阻、电容等参数都单独提取出来,能提供最精细的电路细节信息,但生成的数据量巨大,网表规模庞大。
  • Gate level:以门电路为基本单元进行寄生参数提取,把一些相关的晶体管组合成一个门电路模块,对门电路整体进行参数提取,不再深入提取门电路内部晶体管的寄生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数据量和提取的复杂度。
  • Hierarchical:按照电路的层次结构进行提取,将电路划分成不同层次的模块,从底层模块到高层模块逐步进行寄生参数提取,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某些层次的模块进行详细提取,对其他层次进行简化提取,在提取精度和效率之间有一定的平衡。
  • In-Context:注重在特定的电路环境或上下文条件下进行参数提取,会考虑电路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根据电路的实际工作状态和连接关系来提取参数,使提取结果更符合电路的实际运行情况。
  • ADMS:针对数模混合信号电路的特殊需求进行提取,综合考虑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特点和相互作用,既要处理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又要精确提取模拟电路的寄生参数。

适用场景
  • Transistor level:适用于对电路精度要求极高、需要详细分析每个晶体管行为的模拟电路设计或研究,如高精度的模拟放大器、射频电路等,但由于数据量和计算量巨大,对于大规模电路可能不太适用。
  • Gate level:常用于数字电路的寄生参数提取,对于以门电路为基本单元的数字逻辑电路,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取出影响电路性能的关键寄生参数,如在微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等数字芯片设计中应用广泛。
  • Hierarchical:适用于具有明显层次结构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无论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还是混合信号电路,都可以利用其层次化的特点进行高效的参数提取和分析,有助于对大型复杂电路进行模块化设计和验证。
  • In-Context:在电路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特定工作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比如存在多个模块相互连接、信号之间有复杂的时序关系或负载效应的电路,能够更准确地评估电路性能。
  • ADMS:专门用于数模混合信号电路的后仿真和分析,如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数字模拟转换器(DAC)、混合信号系统芯片(SoC)等,确保数字和模拟部分之间的接口和协同工作能够正确模拟和评估。

提取速度与数据量
  • Transistor level:提取速度最慢,因为需要处理大量的晶体管级细节,生成的数据量最大,会导致仿真时间长,对计算资源要求高。
  • Gate level:提取速度相对较快,数据量相对较小,由于将晶体管组合成门电路进行处理,减少了提取的对象数量,提高了提取效率,在保证一定精度的前提下,能更快地完成提取和仿真。
  • Hierarchical:提取速度和数据量取决于对不同层次模块的设置和提取策略,合理的层次划分可以在提高提取速度的同时,控制数据量在可接受范围内。
  • In-Context:提取速度相对较慢,因为需要考虑更多的电路环境因素和相互作用,数据量也会因具体电路的复杂程度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比 Transistor level 小。
  • ADMS:由于要处理数模混合的复杂情况,提取速度通常比单纯的数字或模拟提取慢,数据量也较大,需要综合考虑数字和模拟部分的参数信息。

对电路理解的角度
  • Transistor level:从最底层的晶体管物理层面来理解电路,关注每个晶体管的电学特性和寄生效应,有助于深入分析电路的物理行为和性能极限。
  • Gate level:从数字逻辑的角度来理解电路,将电路看作是由各种门电路组成的逻辑网络,重点关注门电路之间的信号传输和逻辑关系,以及门电路的整体性能。
  • Hierarchical:从系统架构的角度来理解电路,将电路按照功能和结构划分为不同层次的模块,便于从整体上把握电路的功能和性能,以及各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
  • In-Context:从电路实际工作的上下文环境角度来理解电路,强调电路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和性能,考虑了信号的传输路径、负载效应、时序关系等实际因素。
  • ADMS:从数模混合的角度来理解电路,既要考虑数字电路的逻辑和时序,又要考虑模拟电路的连续信号和模拟特性,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和影响。

(文字来源:豆包)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A:
PEX(寄生参数提取)的提参类型 Transistor level、Gate level、Hierarchical、In-Context、ADMS 区别:

...

牛 真的太牛了

网友:
那transistor level和gate level与xcell、hcell之间的配合呢,transistor level不需要填xcell、hcell?gate level 需要配合hcell 、xcell使用?

网友:
大佬们,hierarchy mode 是通过哪个指令选择的呢,搜了一下UG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可能是里面东西太多了,没有看见

网友(2025-09-11):
7nm的抽取,抽不出着色金属的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