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Pcell报错

楼主(2024-06-12):
问题1:为何用virtuoso自制的Pcell不带有任何控制线,但调用时可以完成拉伸、重复等功能?
问题2:如图,自制的Pcell可以正常使用,但当你对其中的某层layer改动然后保存后,报错无任何参数且调用时无法进行任何改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1、你说的是PDK里的话,他们不是用virtuoso那个pcell做的。
2、是不是修改后没有编译compile?

楼主(2025-07-08):
是的,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注:这个是别人用脚本写的Pcell,脚本我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是PDK里的话,他们不是用virtuoso那个pcell做的。
2、是不是修改后没有编译compile? ...

那pdk里面的pcell是用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