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MOS管面积估计

楼主(2024-06-12):
10资产
MOS管的面积可以直接W×L估算嘛,或者例化一个MOS管要怎样看MOS管的版图面积呢

网友A:
单个cell的版图可以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cell的版图可以看的啊

请问单个cell的版图可以在layout XL直接查看嘛。版图涉及的少,直接设置w,L,版图面积能直接比较大小嘛,还是说哪里有选项可以直接查看

网友:
可以看呀 选择symbol为layou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