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输入和输出时钟是同步时钟吗??

楼主(2024-06-12):
PLL的输入和输出时钟是同步时钟吗??应该怎么约束??

网友A:
1.你这些问题在ug949、ug906里可以找到。
2.pll分频有确定的相位关系,所以是同步时钟。
3.时钟同步与否和是否需要约束没有关系。pll已经自动生成相关约束。
4.如果你不懂相关知识,建议约束一概不管,总比乱约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些问题在ug949、ug906里可以找到。
2.pll分频有确定的相位关系,所以是同步时钟。
3.时钟同步与否和 ...

在FPGA是这样的,可是在ASIC就不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