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如何降低噪声

楼主(2024-06-12):
在有限面积下,如何有效降低bandgap出来的bias电流噪声,有试过增加电流镜的Vdsat,使用源级退化电阻,由于需要出的电流路数非常多,所以这样会导致面积太大。也试过在电流镜gate端加RC,因为需要滤掉低频的噪声,所以面积也会很大。
求助~各位有经验的前辈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
BG使用了运放吗,运放噪声很重要,可以使用斩波运放。电流噪声我没弄过,不都是基准电压噪声吗,电流噪声怎么仿真

网友:
没办法 都是面积换噪声

网友:
加大电容

网友:
我们都是Vbg输出接R和外挂大电容

网友:
噪声积分到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