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pattern

楼主(2024-06-12):
请教下 ,有没有办法将scan pattern中的x态全部过滤掉,强制给了0或者1?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转pattern的?有些工具是支持的

网友B:
这样看着好像能提高coverage,实际上并没有,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着好像能提高coverage,实际上并没有,没有意义。

谢谢回复 是为了仿真通过,因为是数模混合的设计,数字很多port 都是x态。 会导致仿真fail。 pattern里面如果有x态,感觉x也会向设计中扩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转pattern的?有些工具是支持的

谢谢回复 我用的tmax  仿真工具用的v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转pattern的?有些工具是支持的

t  m  a  x , s  家的 。推的patter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是为了仿真通过,因为是数模混合的设计,数字很多port 都是x态。 会导致仿真fail。 pattern里面 ...

生成的时候这些都是设置为X态的,否则测试时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时候这些都是设置为X态的,否则测试时会出错

谢谢回复,生成pattern的时候 ,我是设置成x态的。 只是vcs后防的时候,如果input port 有x态 可能会导致仿真失败。所以我想 是不是可以将input port给拉一个固定的值。这样x态就不会传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