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

楼主(2024-06-12):
小弟最近看的一个电路如图,右边是一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请问左边是什么结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比较怀疑你提错了,应该是high swing current mirror,或者是vbias的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怀疑你提错了,应该是high swing current mirror,或者是vbias的启动电路

我觉得左边那部分没有意义,也不是自偏置,去掉的话也不影响右边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正常工作,所以非常疑惑

楼主:
补充一下,Vb是外部接入的偏置电压

网友:
看起来左边电路没有正常工作点,所以加了一路电流镜来偏置出一个正常工作点。至于偏置出来的这个左边的电流镜不清楚是不是为了产生比较一个偏置电压还是什么了

网友:
设 从左到右三个PMOS管子分别为M1、M2和M3,并且M3的尺寸是M2的K倍。电流源大小为Ib。

M1和M2的电流是不确定的,但是I1=I2。由于M3是M2的K倍,I3=K*I2=Ib,因此I1=I2=Ib/K。由于M1和M2的存在,改变K(比如改变M1/2的尺寸)就可以改变M1/2/3的栅压,从而输出电流(第四路PMOS)。

网友:
个人理解,你那个M2的两个pmos是不是和右边的pmos是连在一起的啊 你再看看图

网友:
放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