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楼主(2024-06-12):
请教个问题,我用calibre pex抽取的网表, 用liberate k库,k出来的库比foundary 给的库,乐观。速度要要快20%到30%。

template是用foundary给的库生成的。这个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抽取寄生有考虑best/worst的区别么?

PS:建议先用库自带的带寄生的网表,做一遍同条件的K库,先确认是哪的问题。到底是抽寄生问题,还是K库的仿真设置问题

网友B:
fab 的库一般是会加marg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取寄生有考虑best/worst的区别么?

PS:建议先用库自带的带寄生的网表,做一遍同条件的K库,先确认是哪的 ...

谢谢回复 用calibre pex抽的 ,也没有注意,您说的意思是, calibre pex 抽取寄生也分worst  best 的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b 的库一般是会加margin的

谢谢回复, 请教下 liberate 的marign 怎么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用calibre pex抽的 ,也没有注意,您说的意思是, calibre pex 抽取寄生也分worst  best 的RC?
...

先进工艺一般会区分,40nm及以后,更早的一般不会。

你没有交代工艺节点,很难提出有效建议的。

一般库会提供带寄生的网表的,如附图。如果需要区分,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一般会区分,40nm及以后,更早的一般不会。

哦哦  谢谢。我是smic40 ulp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工艺一般会区分,40nm及以后,更早的一般不会。

foundary确实有这个库,我用foundary 提供的网表 ,k出来的库 ,仍然是偏快的(跟calbire pex的差不多)。 liberate有方法 可以加些margin,让cell变慢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undary确实有这个库,我用foundary 提供的网表 ,k出来的库 ,仍然是偏快的(跟calbire pex的差不多) ...

我以前用更早的ELC(encounter library char)跑过65/40的库,可以做到几乎完全match,有效数字小数点后第四位,并不需要加margin;

也有人说过所谓的加MARGIN,但其实大部分是因为跑的不对。

做库的软件只是自动帮你产生仿真的脚本,并提取结果整理成LIB,仿真本身还是调用仿真软件如hspice或者spectre;如果结果不对,建议从最简单的一个INV入手,仔细查看软件char过程种产生的仿真网表,调整仿真参数。

网友C:
首先,你要确认你对比的数据是在同样的transtion/load的情况下,快20%-30%,否则没有意义

其次,建议用foundry的spef文件来校准一下,相同的spef是否依然有如此大的差异,把问题定位到spef option还是k库 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认你对比的数据是在同样的transtion/load的情况下,快20%-30%,否则没有意义

其次,建议用fou ...

谢谢回复,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read foundary的lib 产生的template文件。 在k的时候,报了一个ICG的error, pin : SE , r_pin “CK” ,because a probe node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use -prob to specify the probe node or enbale constraint_out_pin_mode 。我试过 set_var enbale constraint_out_pin_mod 1, 但是工具又报我给的向量不对。这个怎么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更早的ELC(encounter library char)跑过65/40的库,可以做到几乎完全match,有效数字小数点后第 ...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read foundary的lib 产生的template文件。 在k的时候,报了一个ICG的erro ...

template中的define cell,PIN定义有问题,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mplate中的define cell,PIN定义有问题,检查下

template中定义如下:

define_cell \
-clock {CLK} \
-async {SE} \
-input {EN} \
-output {Q} \
-pin_list {CK EN SE Q}
-delay xx
-power xx
-constraint xx
SEV_CKGTPLS_V3L50_1

define_arc  \
-type non_seq_hold \
-when "!EN" \
-vector {FxRx}
-related_pin CK \
-pin SE
SEV_CKGTPLS_V3L50_1

好像是不太对,SE 不应该是async.  改了async SE ,将SE 放到 input下面。define_arc没改,还是报同样的错。这里的vector可以让工具自己推吗?我没弄明白这个vector该如何定义。谢谢了,麻烦大神指点下

网友C:
工具自动从define_cell中去推所有可能存在的vector,不需要额外定义;除非工具没找到,你再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自动从define_cell中去推所有可能存在的vector,不需要额外定义;除非工具没找到,你再自己加 ...

谢谢回复,那我需要将define_arc 中的-vertor 全部删除吗?

网友(2025-03-23):
请问up有liberate user guide吗?可以麻烦提供一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