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端口同时有两个不同电压是为什么

楼主(2024-06-12):
请教下:
DMOS一个端口有好几个label,每个label都是不同电压是为啥?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是两个DMOS,BUS表示方法

网友:
人家是两个管子 不是一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DMOS,BUS表示方法

请问怎么查看每个管子怎么连接

网友B:
第一个管子sd分别N1、N0,第二个管子sd分别N0、N3,就按照线名顺序递推就行,以后还会遇到《74:104:3》这类管子呢,大意就是从74到104每3条一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管子sd分别N1、N0,第二个管子sd分别N0、N3,就按照线名顺序递推就行,以后还会遇到《74:104:3》这类 ...

原来如此,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