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库名称符号问题

楼主(2024-06-12):
数字库中比如我的一个bcd数字库,里面有一个传输门:TBUFUHDV1和TBUFUHDV2,TBUFUHDV3等,想问下 UHDV和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经常能看到,还有类似CLKINUHDV1,CLKINUHDV2,现在不太了解UHDV和后面的数字,有人和我说数字代表驱动能力,现在不太确定,求解,谢谢

网友:
就是驱动能力。
简单比较一下,从库里将CLKINUHDV1,CLKINUHDV2单独写成2个文件,diff一下。
如果想详细知道的话,用这两个cell的spice model跑一个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