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峰值限流阈值等于最大输出电流值加上峰峰值的一半啊?

楼主(2024-06-12):
为什么峰值限流阈值等于最大输出电流值加上峰峰值的一半啊?

峰值限流阈值

峰值限流阈值

网友:
因为正常工作时的峰值电流(等于电感电流峰值)等于输出电流(等于电感电流平均值)加上δIL/2,所以最大的峰值电流阈值等于最大输出电流加上δIL/2

楼主:
为什么交流电流等于纹波电流的一半啊

网友A:
感觉像是DCDC的问题,因为DCDC稳定的时候,总体来看,电感上的平均电流是等于输出电流的,但是仔细看的话,电感上的纹波电流是由管子开通,电流上升,管子关闭,电流下降引起的,DCDC稳定的时候,上升和下降的电流一样大,相互抵消,平均电流不变。纹波电流波动的大小是由你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感值决定的,输出电压确定了,平均电流就由外部负载决定的。DCDC稳定时电感上的纹波电流就是在以平均电流为中心来摆动的,而摆动大小由上面的条件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DCDC的问题,因为DCDC稳定的时候,总体来看,电感上的平均电流是等于输出电流的,但是仔细看的话, ...

这个公式,里面最大的电感电压怎么算。我用VIN减去VOUT,算出来100A,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A:
这个公式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应该是需要根据这个公式确定ΔI,然后再确定L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应该是需要根据这个公式确定ΔI,然后再确定L的值 ...

那最大的电感电压怎么计算呢?

网友:
电感电压,没听过这个参数呢,你是指的电感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