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如何减少寄生电容

楼主(2024-06-12):
在提取寄生参数时,如果只提取R,后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提取R+C,后仿真性能变差了一些
如果提取了R+C+CC,后仿真性能变差了很多
有哪些办法减少寄生电容呢

网友A:
你只需要百度一下或者上B站看看视频,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版图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需要百度一下或者上B站看看视频,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版图的概念 ...

好的好的,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B:
从版图角度,metal细一点  短一点 (和sub交叠的面积小一点 )离开sub远一点(用高层metal)对地电容就小一点  连线之间的电容的话,两条线横向拉开间距,纵向跳几层线,对互相电容敏感的两条线,避免同层长距离并排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版图角度,metal细一点  短一点 (和sub交叠的面积小一点 )离开sub远一点(用高层metal)对地电容就小一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列文件
https://www.design-reuse.com/articles/35350/routing-capacitance-of-adc-channels-reducti ...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我去学习一下

建议你先增强一下版图的空间立体感,你不知道怎么减少寄生就说明你不知道寄生是怎么形成的,比如你画的每层金属的单位电阻值多少,每层之间的电容是多少(pdk上有),打一个孔增加了电阻还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