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电流理解

楼主(2024-06-12):
经典的二极管大信号电流方程为 ID = Is * [exp(VD/nVT)-1], VD 是二极管偏置电压, VT is thermal voltage ~ 26 mV. 我们都知道如果是硅基二极管, 则开启电压大约是0.7V, 如何理解这个开启电压?在电流方程里看不出这个电压。反观mos电流方程,则有一个明显的Vth。

网友:
反向提一个问题,mos管的vth是怎么定义的?如果vgs没有到达vth那mos管就完全关断了吗?
所以vth或者说开启电压这个概念都是相对而言的,一般来讲都是定义了电流到了多少去人为定义了一个所谓的“开启电压”。
至于mos管为什么公式里面有vth这个概念也是建立在他的物理模型上,建立了一套便于理解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如果你把公式里面的VD改成举例来讲“VD-Vt”修正一下相关公式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扫描V-I curve,minimum diode current 发生在VD=0, 这说明VD - Vth 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二极管阈值电压定义为exp(qV/nkt)=e时的电压,thermal voltage =kt/q。这是一个人为约定的转折点。
mosfet阈值电压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金半接触电压,其次是费米能级弯曲所需电压,最后是栅氧电压。psi(F) = (kT/q)ln(Nsub/ni).当Vgs<Vth时,费米能级弯曲度变小,但是依然会有电流。2psi(F) 这是人为约定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值会受到金属材料,栅氧厚度,掺杂浓度等因素影响。

razavi-page11

razavi-page11

网友:
二极管不叫阈值电压,有一个叫built-in potential,由于耗尽区形成的,约700mV,勉强理解为开启吧
MOS的Vth和二极管的built-in potential是两回事,不一样。反型层

网友:
正向导通电压的定义是电流达到某个电流Ith(比如0.1mA)时的偏压,考虑到二极管面积的变化,我们将判据改成电流密度达到Jth。
从用户端来看,在某个温度下,Vth与自建势Vbi相差一个常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扫描V-I curve,minimum diode current 发生在VD=0, 这说明VD - Vth 的理解有问题。 ...

你举的例子其实是MOS饱和区公式,MOS亚阈值区公式也跟二极管差不多,MOS的最小电流也不是在VGS=VTH处啊,VTH是工作状态的转变点,不是电流有无的转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举的例子其实是MOS饱和区公式,MOS亚阈值区公式也跟二极管差不多,MOS的最小电流也不是在VGS=VTH处啊, ...

我的意思是,如果扫描二极管的V-I曲线,可以发现当VD=0时,其电流无限接近0,这说明二极管的电流公式不能改写为 ID = Is*[exp((VD-Vth)/nVT)-1]. 我觉得6六楼的分析比较严谨的,但是也说明谈二极管的开启电压,必须先设定一个Ith, e..g, 0.1mA, 换言之二极管开启电压取决于人为定义,这一点和MOS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