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试题,小伙伴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4-06-12):
笔试题,小伙伴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1) vout1 << 1/2Vdd 2) vout2 > vout1 3) yes, the top device Source with the pwell basically forms forward biased 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vout1  vout1 3) yes, the top device Source with the pwell basically forms forward biased diode

上面管子有可能工作在截止区或者饱和区吧?

网友:
这些题目考虑的应该是衬偏效应,即vth和vsb的关系,从而改变两个管子的导通电流,你自己分析,举个例子,下面给的NMOS,vsb=0,vth是一个值,对于上面NMOS来说,vsb越大,vth越大,第三个例子要注意PN接会不会正偏导致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