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verify_pg_nets 报错显示VDD floating

楼主(2024-06-12):
运行了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verify_lvs
verify_pg_nets

然后verify_lvs显示有如下错误:

verify_pg_nets显示如下

第一次做数字后端,求助是哪出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只是虚拟链接 要route之后才真正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虚拟链接 要route之后才真正连线了

我忘记贴上去了,是route之后VDD还floating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端口和VDD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