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错误

楼主(2024-06-12):
请问这种erc错误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电路里是不是不只有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是不是不只有一个地?

对是是要分两个地吗

网友:
检查有接地路径而非电源路径的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是要分两个地吗

对 是的。因为layout是在一块psub上面,但是电路里有两个不同的地。可以尝试看工艺库里有没有类似psub2之类的层,逻辑上在layout里将两个地分离开,再跑LVS。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