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tripe为啥同时有VDD和VDD_SW

楼主(2024-06-12):
菜鸡一枚,不懂低功耗设计。设计中有power switch cell,做的这个block只有一个power domain,不明白为啥最高的两层同时有VDD和VDD_SW(当然也有VSS),往下就只有VDD_SW,好像VDD是给power switch cell供电的。不应该只打一条VDD到power switch cell,然后power switch cell直接输出到follow pin吗?VDD_SW是干啥的呀?

网友A:
VDD_SW是powerswitch的输出呀, 给其余stdcell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_SW是powerswitch的输出呀, 给其余stdcell供电。

你好,我理解的VDD_SW是在M1连到stdcell的电源pin(或者输出到M2,然后M2打孔连到M1),但是为啥M3层以上一直到顶层都有VDD_SW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理解的VDD_SW是在M1连到stdcell的电源pin(或者输出到M2,然后M2打孔连到M1),但是为啥M3层以上 ...

为了减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小电阻。

不太理解,是减小M1和M2的电阻吗?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是减小M1和M2的电阻吗?什么原理呢?

高层线电阻小,同样是走100um,你用M2和M8电阻肯定不一样啊,而且所谓电源网络嘛,你只用powerswitch pin 所在的金属层送电,IR要拉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