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左侧alt快捷键没有反应,右侧的alt快捷键就可以用,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4-06-13):
如题,左侧alt快捷键没有反应,右侧的alt快捷键就可以用,我只习惯用左侧的alt快捷键,这样好难受,有大神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换个键盘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下呢

键盘没有问题,换了也是左侧alt不能用

网友A: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开始左右alt都不能用的时候,我输入了这一行命令,然后右侧的alt可以用了,但是左侧的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