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位置和封装的关系。

楼主(2024-06-13):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果 TOP IO数目不多,就几个,那就是 首先满足封装,就近摆放就可以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 内部电源地IO,和IO自己的电源地,

网友A:
要看看打线长对性能影响有多大, 比如DCDC芯片, 电源打线长可能对转换效率有影响, rf芯片, 线长对射频参数也会有影响。

也要看die的大小和芯片框架大小关系, 如果die比较大, 小框架放不下, 就得需要大框架, 大框架pin比较多, 可能会空出来很多,

具体可以和封装厂一起评估。。他们会推荐出来比较合适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打线长对性能影响有多大, 比如DCDC芯片, 电源打线长可能对转换效率有影响, rf芯片, 线长对射频参数也 ...

感谢您的回答,是不是 在IO布局之后(满足die的各种性能要求),就应该去跟封装沟通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是不是 在IO布局之后(满足die的各种性能要求),就应该去跟封装沟通是否合适?
...

可以的, 最好提前沟通好, 评估工艺上是否有风险的, 或者超出工艺能力的

打线少的还好。。。加工上一般没啥问题, 主要是评估看看打线长对芯片性能影响多大, 以及芯片功耗多大, 是否需要打双线等等, 打双线对pad尺寸也是有要求的,
这些细节都需要和工厂确认好

我们的都是350-400多跟线的, 必须提前确认好打线图, 工厂能否加工, 加工不了, 就得把不符合要求的pad调整位置, 到可以加工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最好提前沟通好, 评估工艺上是否有风险的, 或者超出工艺能力的

打线少的还好。。。加工上一般没 ...

感谢 指导   学到了

网友B:
一般是提前去向电路要封装信息,再确定die的形状大小  pad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提前去向电路要封装信息,再确定die的形状大小  pad位置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