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输出时钟应该怎么约束??

楼主(2024-06-13):
用creat_clock还是creat_generated_clock

网友A:
create_clock -period  * -name CLK_DPLL   [get_pins u_buf_dpll/u_clkbuf/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_clock -period  * -name CLK_DPLL   [get_pins u_buf_dpll/u_clkbuf/X ]

不是PLL输入时钟的衍生时钟吗?应该用creat_generated_clock??

网友B:
按常理来说,pll输出的时钟会自动和输入时钟形成关系,即分频或者倍频关系已固定,可以不约束;但仍然建议手动使用creat_generated_clock约束。

网友:
倍频的倍数怎么表示呢?

网友C:
pll 输出的时钟和参考时钟是异步时钟吗,在设计中看到还是当成异步时钟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l 输出的时钟和参考时钟是异步时钟吗,在设计中看到还是当成异步时钟处理了 ...

那用creat_clock还是creat_generated_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常理来说,pll输出的时钟会自动和输入时钟形成关系,即分频或者倍频关系已固定,可以不约束;但仍然建议 ...

那PLL是的倍频是可调节的呢??应该怎么约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PLL是的倍频是可调节的呢??应该怎么约束??

可以不约束,pll的输出和输入的关系vivado可以识别到,可以把输出当成已知时钟使用,但是前提是输入已经约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约束,pll的输出和输入的关系vivado可以识别到,可以把输出当成已知时钟使用,但是前提是输入已经 ...

如果是asic的pll呢??怎么约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PLL是的倍频是可调节的呢??应该怎么约束??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如果可调节则每个设置调用一次,从第二个设置开始要添加-add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如果可调节则每个设置调用一次,从第二个设置开始要添加-add选项。
...

那为什么不只设置最大那一个,频率高的约束了,低的也可以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asic的pll呢??怎么约束

如果pll频率可调节,在验证的时候肯定要固定下来倍率,不同的case对应不同的倍率当然也要对应不同的约束

网友:
create_clock -name pll_clk -period 20 [get_pins top/crm/pll/clk_out]

网友(2024-07-27):
设计中的PLL频率可调节, 还支持不同配置的SSC, 这样相当于输出时钟和refclk相位不固定,应该看作异步时钟吗?

网友:
用create_clock,对工具而言,无论输出几路都是异步时钟,对参考时钟也是异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