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The Numeric Math components library/ AverageCx

楼主(2024-06-13):
那位大神知道ADS 里面 The Numeric Math components library 这个lib在哪里吗?貌似找不到啊?想用这个里面的 AverageCx 插件,谢谢!

网友:
在这里:

如果你的元件面板里面没有这个库,到ADS主窗口下的DesignKits -> Manage Libraries里面检查一下是否加入了dsp.defs这个库,这是ADS自己带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