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omparator offset calibration电路

楼主(2024-06-13):
请问各位,这种经典的offset calibration电路的charge pump,如何保证各个pvt下,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相等呀,我仿出来总有corner出现不对称的情况

楼主:
有无大佬帮帮忙

网友A:
这也不需要相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需要相等啊

如果不相等,那么最终settle之后的ripple会有不对称的情况,我用trannoise方法仿比较器噪声,就无法在vdiff=0的情况下使得输出0/1的概率相等,所以如果ripple不对称的话,这也相当于引入了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需要相等啊

网友B:
1. 我觉得也是不需要对称 2.反而是你的步长要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我觉得也是不需要对称 2.反而是你的步长要够小

步长够小了之后,就能消除ripple对比较器比较过程的影响了是嘛?那这个足够小要小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A:
即使完全对称了,你的比较器输出还是会有ripple,也是噪声,只是它上下对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完全对称了,你的比较器输出还是会有ripple,也是噪声,只是它上下对称而已。 ...

好的,谢谢您,我大概知道了,这个ripple不对称的问题要在各个corner消除应该是不现实的;我应该尽量减小ripple,让ripple尽量比较小的影响比较器的比较过程;我找到各个corner下的最差ripple情况,再将ripple和电路本身噪声结合成一个等效噪声,这个等效的最差噪声需要满足我这个比较器的噪声spec

网友(2025-08-06):
请问参考的是哪篇文献?参考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