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MX命令缺失问题

楼主(2024-06-13):
EMX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好像无法显示GDS文件,终端显示gv:commond not found 这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A:
去emx的bin目录里看下,gdsview程序是否能用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A:
去emx的bin目录里看下,gdsview程序是否能用

您好,这要怎么看能不能用呢?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在emx安装目录下,可通过命令启动gdsview界面
命令格式
gdsview layout.gds mystructure  foundry.p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