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transaction中的constraint不生效的问题

楼主(2024-06-13):
transaction中的constraint已经约束了参数a只能从几个数中选取,但是实际仿真时发现这个参数a还是会随机到其他不应该的数,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好歹po个代码吧。。

网友B:
请上代码,具体分析。

楼主:
constraint c_order{solve standard before param;}
constraint c_standard{ soft standard dist{'b1 :/ 0, 'b0 :/ 1};}
constraint c_param{standard == 0 && field == 0 -> soft param inside{128,164,384,521,4096};
                standard == 1 && field == 0 -> soft param inside{192,224,256,521};
这个是约束的代码。我在case部分即使给定了standard = 0和field == 0,
         repeat(100) begin
                        `uvm_do_on_with(tr, p_sequencer.v_sqr, {tr.asym_field == 0;
                                                                                        tr.asym_standard == 'b0});

param并不会从{128,164,384,521,4096}里面选取,而且有时候还会报错bus error和段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po个代码吧。。

不好意思,我已附上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上代码,具体分析。

不好意思,我已附上代码

网友B:
solve...before...放到param的constraint里面,一般不会单独在一个constraint里面使用,至少我没这么用过,放在同一个constraint才会生效吧。另外solve...before...还要包括field。你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ve...before...放到param的constraint里面,一般不会单独在一个constraint里面使用,至少我没这么用过, ...

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因为我输入数据的约束少了一个判断条件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