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锁相环无法锁定相位

楼主(2024-06-13):
100资产
自己搭了一个CPPLL的锁相环

把每个模块设计好了现在连在一起仿真
最开始发现锁定后控制电压有大约7mV左右的毛刺

vctrl

vctrl

后面检查PFD时候发现频率虽然最终锁定了,但是相位并没有锁定,导致PFD会向CP发送一个充电信号,然后控制电压产生毛刺

相位差

相位差

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频率能够锁定但是相位无法锁定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看上去相位存在一个稳态误差,估计是环路增益太小吧。s域的环路增益表达式有吗?图中的毛刺看上去是reference spur(参考频率杂波),滤波器可以用三阶的,比二阶多一个RC滤波器。

网友B:
可能是电荷泵模块充放电电流失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荷泵模块充放电电流失配太大了

CP之前我单独仿真时候,Vctrl在0.3-1.4V范围内mismatch大小大概只有60-70nA

应该不是cp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相位存在一个稳态误差,估计是环路增益太小吧。s域的环路增益表达式有吗?图中的毛刺看上去是referen ...

好的,我之后用三阶LPF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相位存在一个稳态误差,估计是环路增益太小吧。s域的环路增益表达式有吗?图中的毛刺看上去是referen ...

请教一下,您这里说的环路增益太小,这个环路增益指的是直流下(频率为0)的环路增益,还是参考时钟频率下的环路增益?

网友D:
plot一下电流就明白了,可能是cp开关的电荷馈通和时钟注入导致的。你这个不算没锁定,相位差恒定就算锁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您这里说的环路增益太小,这个环路增益指的是直流下(频率为0)的环路增益,还是参考时钟频率 ...

参考频率。增加RC滤波器会损失一些相位裕度,需要把二阶滤波器的电容比例调大一些。

网友(2025-03-27):
请教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ot一下电流就明白了,可能是cp开关的电荷馈通和时钟注入导致的。你这个不算没锁定,相位差恒定就算锁定了 ...

请问一下大佬,那解决电荷馈通和时钟注入可以解决相位差恒定的问题吗?我目前也是遇到了问题,锁定后存在一个固定的相位差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大佬,那解决电荷馈通和时钟注入可以解决相位差恒定的问题吗?我目前也是遇到了问题,锁定后存在 ...

你好,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