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楼主(2024-06-13):
咨询一下,在反向的SAR ADC电路中最大只用到32C的电容,但是它的ENOB可以达到14.5bit,它是如何做到的?

然后在最后比较器输出会出现三级预放大,然后每级预放大都会有对应的比较结果输出,这样做有什么原因的?

网友A:
你真跑了这个电路的仿真吗?逻辑部分缺失的,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跑了这个电路的仿真吗?逻辑部分缺失的,不太好弄

里面有些低精度的SAR是可以跑的,逻辑应该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这个结构是如何实现16bit resolution的,这个和传统SAR结构不一样;

楼主:
那个是啥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9569768 看这个吧

多谢哈,我看了一下,这个NS SAR调用SDM的积分器结构和SAR logic,把转换比较电容面积节省了,应该不是我上面截图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