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power功耗分析怎么吃fsdb文件

楼主(2024-06-13):
已经在sgdc中设置了activity_data,指定了 -format FSDB -file ./xxx/fsdb/top_module.fsdb

报错如下

spyglass的版本是大于vcs的版本的,另外已经替换的fsdb,还是这个问题,同时保证指定的位置是正确的,请问前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
已解决,保证代码与波形需要版本对应即可

网友A:
如何再gui界面将fsdb文件添加进去呢?fsdb在spyglass中属于哪种文件呢?

网友:
在spyglass的gui界面中添加fsdb文件是,应将其视为哪一类后缀呢?

网友B(2024-07-23):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跟VCS和spyglass的版本有关系么?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跟VCS和spyglass的版本有关系么? ...

verdi版本 不能高于spgylass版本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A:
如何再gui界面将fsdb文件添加进去呢?fsdb在spyglass中属于哪种文件呢?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属于什么文件呢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保证代码与波形需要版本对应即可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5-02-14):
hello,请问如何在sgdc里面设置activity_data,我在脚本里直接写的activity_data -format FSDB -file ./xxx/xxx.fsdb,也出现了这个报错,波形确认是吃进去的rtl代码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lo,请问如何在sgdc里面设置activity_data,我在脚本里直接写的activity_data -format FSDB -file ./xxx ...

这句话要放在sgdc代码中,另外,可以在命令行中用 activity_data -help看下使用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lo,请问如何在sgdc里面设置activity_data,我在脚本里直接写的activity_data -format FSDB -file ./xxx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04-22):
请问没有sglib文件   只有rtl和fsdb应该怎么测功耗

网友(2025-07-17):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保证代码与波形需要版本对应即可

请问spyglass和vcs都是2016版本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fsdb和spyglass读入的对应上了,还是报这个问题。请问您当时怎么解决的这问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