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如何表征 一个RS触发器 ?

楼主(2024-06-13):
我的表征结构 会将RS 触发器 认作一 组合逻辑单元

网友A:
如果没有把PIN 定义为 clock,自然会认做一个组合逻辑

楼主(2024-08-29):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把PIN 定义为 clock,自然会认做一个组合逻辑

R S 两个输入 应该当作 CLOCK ?

楼主:
引用 楼主:
R S 两个输入 应该当作 CLOCK ?

我试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