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F 驱动

楼主(2024-06-13):
看到一个DFF输出驱动尺寸是这么设计的,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求大佬指点

网友A:
第一级的PMOS驱动下降沿变成上升沿,第二级的NMOS驱动上升沿变成下降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的功耗下减小输入的下降沿的DELAY和JITTER,但代价是由于P和N不对称输出的信号占空比会发生变化,这么做只适用于你不在乎信号的占空比,只CARE其中的某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的PMOS驱动下降沿变成上升沿,第二级的NMOS驱动上升沿变成下降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的功耗下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的PMOS驱动下降沿变成上升沿,第二级的NMOS驱动上升沿变成下降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的功耗下 ...

再请教下这种尺寸应该怎么定呢?

我看图上是第1/3/5级PMOS是NMOS尺寸的4倍,第2/4级没有明显的尺寸关系
图上的尺寸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这种尺寸应该怎么定呢?

我看图上是第1/3/5级PMOS是NMOS尺寸的4倍,第2/4级没有明显的尺寸关系

严格来说的话最好驱动能力是逐级递增的,但是其实如果能满足要求(功耗,相噪,占空比,延时)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这种驱动单元的设计要求应该都不会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