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s 库 cell delay 计算方式

楼主(2024-06-13):
  请教下,ccs 库 中 cell delay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我看cell 的delay还是input transition和 ouput cap组成的二维表。 可以用模拟的方式去复现ccs库计算delay这个过程吗?

网友:
过程很复杂,但肯定可以;因为K库的软件,本质都是调用仿真器仿真来得到这个delay值的

只是相比传统的NLDM库,不直观。

网友:
可以的,如果你使用的是liberate工具,增加一个option:set_var extsim_save_passed all 会把k库的仿真激励全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