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2024-06-14):
按理说器件没有调错,连接也没有问题,原理图和版图是一致的,但LVS还是报错,是lvs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你是用网表跑的还是?

网友B:
上面是PMOS,下面是NMOS吗?它们的Body端接对了吗?看起来是围绕一圈tap喽?
看起来只有dummy mos 勾选第一个就可以,或者全部不勾选,跑一下,看看版图除了多dummy器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网表跑的还是?

这是用网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PMOS,下面是NMOS吗?它们的Body端接对了吗?看起来是围绕一圈tap喽?
看起来只有dummy mos 勾选第一 ...

都是p管,版图我做了克隆处理所以只截了一半

网友:
建议网表和电路对照查一下

网友C:
都说自己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D:
层次有问题,导致layout器件识别错误,和schematic对应不上。lvs report显示器件少了两个器件,但是你版图中有的。那就查查layout中的器件是不是盖别的识别层,导致识别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层次有问题,导致layout器件识别错误,和schematic对应不上。lvs report显示器件少了两个器件,但是你版图 ...

过滤掉了dummy短接的情况,所以我在原理图中就没有添加了,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层次化的问题,后面我取消了打包的关系还是有这个问题。有时间了再重新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自己连接没有问题:)

确实 还是要仔细检查

网友:
器件识别错误一般都是层次盖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 还是要仔细检查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哎 有时候容易被自己误导 警惕

网友E:
_sup2v 串联栅极有 n 个输入引脚 IN1 ... INn 和两个输出引脚 OUT1 和 OUT2(共 n+2 个引脚),由三引脚和四引脚 MOS 器件组成,所有晶体管的基底引脚都连接到一个网,即 OUT1 或 OUT2。所有器件均为 CMOS P 型晶体管。  _smp4b 串联栅极具有 n 个输入引脚 IN1 ... INn,两个输出引脚 OUT1 和 OUT2,以及一个基底引脚 SUB(共 n+3 个引脚),由四引脚 MOS 器件组成,所有器件的基底引脚都连接到网 SUB。所有器件均为 CMOS P 型晶体管。

楼主:
已解决,被自己误导了

网友E:
依上述情况分析你的layout是哪边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_sup2v 串联栅极有 n 个输入引脚 IN1 ... INn 和两个输出引脚 OUT1 和 OUT2(共 n+2 个引脚),由三引脚和 ...

感谢回复 虽然这次问题的原因是我在第二组电流镜没有给衬底电位导致器件无法识别,但大哥的分析问题还是值得我学习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上述情况分析你的layout是哪边出错了

是的 分析问题的能上还是有欠缺 还得多学习 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E:
_sup2v 串联栅极有 n 个输入引脚 IN1 ... INn 和两个输出引脚 OUT1 和 OUT2(共 n+2 个引脚),由三引脚和 ...

更新_sup2v , 前面的解释是笔误

_sup2v:_smpnv 的 OUT1 或 OUT2 引脚连接到电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