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can测试必须要有scan reset管脚吗?

楼主(2024-06-14):
在一般的scan dc测试下,会用到data in、data out、tck、scan enable和scan reset信号,总共5个,如果在管脚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减少一个scan_reset管脚,使用系统的上电复位信号呢?如果可以,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A:
用POR会影响reset network coverage,一般会损失2%左右
可以用一个TDR控制bit实现scan_resetn = scan_en | TDR_resetn,先产生TDR_resetn=1的pattern
再补充一个TDR_resetn=0的pattern专门测试reset network,一般3 5组shift就可以把reset network测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R会影响reset network coverage,一般会损失2%左右
可以用一个TDR控制bit实现scan_resetn = scan_en |  ...

茅塞顿开,感谢!

网友:
看你的设计需要,如果设计里面的寄存器都没有带复位,scan为什么需要复位呢?如果寄存器都是同步复位还需要scan复位端口吗?

网友(2025-07-21):
请教相关的另一个问题:
scan的stuck-at和transition两个模式的复位reset和pll_reset,想要共用一个pin脚。

结果能够跑下去,tmax也可以跑通。就是dftc时有一个警告:
TEST-337 warning port xx cannot be used as a scan port. it has been previously inferred as an asynchronous signal

这种警告可以忽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