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服务器里面清理仿真数据之后硬盘空间消失

楼主(2024-06-14):
如题,清理了大概900G的仿真数据,然后对应大小的磁盘空间消失了,没法继续仿真,有没有老哥知道原因,指点一下

网友A:
删除的home 目录下的? 在home目录 ls -a  有个.trash 目录  删掉   或者/home/user  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的home 目录下的? 在home目录 ls -a  有个.trash 目录  删掉   或者/home/user  目录    ...

我下午发现原因了,服务器在跑别的仿真时回收站里的优先级会很低,相当于仿真跑完,才会跑回收站里清空的指令,现在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