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22 ULL 1.2V IO lib

楼主(2024-06-14):
求T22 ULL 数字GPIO lib,要求1.2V od 1.8V, 速度200M+。 可站内联系,谢谢!

网友A:
please see  attached。 The IO can meet your requirement

网友B:
Foundary 提供的,是到200M 的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B:
Foundary 提供的,是到200M 的

瞎说,foundry的 STD IO只能 100MHz出头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see  attached。 The IO can meet your requirement

t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