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ingConstraintsManager 2022.03

楼主(2024-06-14):
TimingConstraintsManager_T-2022.03-SP5

30天有效期。

以下是自己找的相关位置

./bin/ 下面 使用 ./sfk rep -bylist fish.pat -nowarn -yes -dir .

cat fish.pat
:binary
/0f8567010000488bbb/90e967010000488bbb/

这个是 fishtail,在下面两个位置,任意一个  更改为 90e9
0x431dd2
0x491e5f

补充内容 (2024-7-10 11:40):
发现其时不用破解,直接用原来的生成工具生成就行了。种子是 {db8e6240, 650617ea}。 测试没问题(测试demo 没问题)

150 Bytes, 下载次数: 19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请问有TimingConstraintsManager的userguide吗

网友A:
patch link:7天有效

baidu link.txt (153 Bytes , 下载次数: 126, 售价: 10 信元资产 )

lic:

测试了4个功能,其他缺失请自行添加

网友:
这个工具是s收购的,所以你需要最新的24.06版本scl,这个包含了fishtail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ch link:7天有效

sha1sum 看了 fishtail 没问题,

另外的下载测试了,不行。license有check记录,但不行。

./focus_exec version 2022.08b (compiled Oct 26 2022 21:50:34)

#############################################################################
#                                                                           #
#              Copyright FishTail Design Automation, Inc. 2003-2022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
#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FISHTAIL DESIGN           #
#           AUTOMATION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
#                                  TERMS.                                   #
#                                                                           #
#                       U.S. Patent Number 6,877,139                        #
#                                                                           #
#############################################################################
License problem: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focus
License path:  27060@172.17.0.2:port@host
FLEXlm error:  -8,54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License problem: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focus_magma
License path:  27060@172.17.0.2:port@h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1sum 看了 fishtail 没问题,

另外的下载测试了,不行。license有check记录,但不行。

没有问题,自己看看是不是乱改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1sum 看了 fishtail 没问题,

另外的下载测试了,不行。license有check记录,但不行。

测试了,没问题,想想你是不是乱改什么了,截图了回复在审核……

网友B:
这个软件,就算是features checkout成功了,但是跑自带的example,会没有结果,log是空的,不会生成html文件

网友C:
楼主的软件包好像小很多?是否少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软件包好像小很多?是否少了啥?

你也有这个包吗?

如果是跟另外那个兄弟比,你可以看压缩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就算是features checkout成功了,但是跑自带的example,会没有结果,log是空的,不会生成html文 ...

测试可以生成 design_setup_issues.html 之类的 html

网友:
Get the package to understand it function.

网友:
Thank you for all the information.

网友:
Please can you also share the original installation package for installer ?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Could you share how to add FEATURE ?
Where is the link for it?
How did you add FEATURE ?

网友(2025-01-29):
TimingConstraintsManager 2022.03 uses the fish daemon, and since Synopsys SCL includes this daemon, it causes daemon lock conflicts.
Therefore, running the fish daemon on the machine where the Synopsys license daemon (snpslmd) is running will result in errors.

As a result, its usage is limited to specific purposes.
Moreover, since Synopsys has acquired and is now distributing this, there is no reason to use it.
Daemon conflicts can cause issue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of Synopsys tools, so using it would come at a cost.

网友:
It is not port listening problem.
The snpslmd process creates LOCK files for all vendor daemons acquired so far, including the FISHD lock file, on the machine where it is running.
Even if this lock file is deleted, it is immediately regenerated.
Therefore,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include the FISHD vendor when generating the license using scl_gen and to avoid running the FISHD daemon.
If this approach is taken,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use the latest version of TimingConstraintsManager, which can be run as a daemon service under snpslmd.
However, including the FISHD vendor when generating the license with scl_gen is a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process. While a method has been found to successfully perform this, it occasionally causes checkout and check-in issues.
This is why we do not use TimingConstraintsManager that requires the FISHD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