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些好奇目前ADI以及国内做的仪放基本都是3op结构,为什么都不使用CFIA或者CCIA呢

楼主(2024-06-14):
如题,3op结构默认都是需要校准的,校准以后CMRR等指标可以与另外两种大差不差,但测试成本上看应该是另外两种好吧。

网友:
因为更原始也更稳定吧。

楼主:
没有人了解吗

网友(2025-02-07):
实际电路,可能会出现很多工程问题,或者应用才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单片的IA。这需要量产数据去支持,需要公司去试错,这就需要很大的利益去驱动,例如性能高很多,面积减50%。这就需要楼主你们去尝试了,一旦成功,离广泛应用不远了。
集成的IA可能已经用了一些新的结构,这是非公开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