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有一个版图疑问,请各位大神解惑

楼主(2024-06-14):
我们在完成版图后,用脚本散dummy,结果导致有些金属线的寄生电容加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金属dummy也是实际需要去做的,金属之间形成了互耦。增加了耦合电容,你信号线对地的寄生不变但是耦合增大了。对于电容敏感的走线需要加bolck去不添加dummy

网友A:
很常见,这种地方需要自己手动填充金属片,不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这种地方需要自己手动填充金属片,不断测试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metal 和 metal- dummy metald的区别: -||- gnd   和  -||- -||- gnd

网友:
原因不就是 dummy金属和金属之间不是会产生寄生电容吗?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