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BRAM使用

楼主(2024-06-14):
我如果要存一个数据比如是200x36bit,但是bram的最小深度为512,如果我配置IP核为200x100bit的话一定有312深度的空间被浪费。那我能不能存为400x50bit,倍频时钟去读写数据,虽然这样做需要多一个时钟才能读写完成。

网友:
可以。但请注意,BRAM 的最大频率有限。因此可能无法使用双倍时钟速度。

此外,你可能不需要加倍时钟,因为 BRAM 有两个读取端口。如果你不需要同时读和写那么可以使用双读取端口在端口A上读取 50bits,在端口B 上读取另外50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