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仿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6-14):
数字网表报错 是端口定义出错了吗

网友A:
如提示,ecc_encoder这个module没有找到,可能原因是这个ecc_encoder所在的.v文件没有加到rtl file lis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提示,ecc_encoder这个module没有找到,可能原因是这个ecc_encoder所在的.v文件没有加到rtl file list里 ...

嗯 解决了 手动添加里面的那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