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top_lvs的时候,include的.spi网表无法读取怎么办?

楼主(2024-06-14):
急求解答,过几天就得TO,太难了

楼主:
有经历过的大佬吗?在论坛里查的答案都太模糊了

网友A:
两个网表里面globe VDD VSS 不一致。TOP 网表里每个logic cell 是有VSS\VDD的,你include 的digital cell spi 里面是不是定义了globe VDD\VSS,每个logic cell里只有信号pin,没有电源地,所以pin匹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网表里面globe VDD VSS 不一致。TOP 网表里每个logic cell 是有VSS\VDD的,你include 的digital cell s ...

这个我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网表里面globe VDD VSS 不一致。TOP 网表里每个logic cell 是有VSS\VDD的,你include 的digital cell s ...

这个是我的standcell.cdl里面的描述:
.SUBCKT AD2_X1_R VSS VDD A B VSS VDD Y SUB ISO
X0 VDD A 5 VDD VSS ISO SUB pch_nbl width=6.2e-07 length=1.8e-07 m=1 nf=1 isov=5
X1 5 B VDD VDD VSS ISO SUB pch_nbl width=6.2e-07 length=1.8e-07 m=1 nf=1 isov=5
X2 VDD 5 Y VDD VSS ISO SUB pch_nbl width=7.95e-07 length=1.8e-07 m=1 nf=1 isov=5
X3 5 A 9 VSS ISO SUB nch_nbl width=3.8e-07 length=1.8e-07 m=1 nf=1 isov=5
X4 9 B VSS VSS ISO SUB nch_nbl width=3.8e-07 length=1.8e-07 m=1 nf=1 isov=5
X5 VSS 5 Y VSS ISO SUB nch_nbl width=5.9e-07 length=1.8e-07 m=1 nf=1 isov=5
.ENDS

这个是dig_top.spi里面的描述:
XU1_22 ADDF_X1_R $PINS CO=carry[23] S=SUM[22] CI=carry[22] A=A[22] B=B[22]
+ VSS=VSS VDD=VDD
XU1_14 ADDF_X1_R $PINS CO=carry[15] S=SUM[14] CI=carry[14] A=A[14] B=B[14]
+ VSS=VSS VDD=VDD
XU1_15 ADDF_X1_R $PINS CO=carry[16] S=SUM[15] CI=carry[15] A=A[15] B=B[15]
+ VSS=VSS VDD=VDD
...
...
.ENDS
.GLOBAL VDD
.GLOBAL VSS
.GLOBAL ISO
.GLOBAL SUB
*.CONNECT VDD

求解答,第一次做数模混合的lvs,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standcell.cdl里面的描述:
.SUBCKT AD2_X1_R VSS VDD A B VSS VDD Y SUB ISO
X0 VDD A 5 VDD  ...

把你include 的digital spi 里面的globe .**  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include 的digital spi 里面的globe .**  删掉

删掉4个.global后,我的dig_top.spi的跑不过lvs,显示网表上没有VDD VSS ISO SUB这几个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掉4个.global后,我的dig_top.spi的跑不过lvs,显示网表上没有VDD VSS ISO SUB这几个pin
...

在对应SUBCKT 最后那里加上这几个pin呗

网友A:
你找一个logic cell 认真看看pin对应关系吧。例如单独一个INVX1, 看你的std cdl里面还有ISO\SUB 这两个PIN,但是你的top 网表里面连接关系只有VDD\VSS,没有ISO和SUB。如果layout上ISO和SUB都是一样的,没有特殊处理,可以考虑要么把std cdl里的ISO\SUB都删掉,或者全局定义ISO和SUB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standcell.cdl里面的描述:
.SUBCKT AD2_X1_R VSS VDD A B VSS VDD Y SUB ISO
X0 VDD A 5 VDD  ...

global 刪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logic cell 认真看看pin对应关系吧。例如单独一个INVX1, 看你的std cdl里面还有ISO\SUB 这两个PIN ...

另外,nch_nbl,pch_nbl是什么器件?为什么有6个端口啊。普通logic device MOS管都是4端器件啊。你这个MOS管的BODY物理上是有单独每个ISO 隔离起来的吗?还是先确认你这个工艺这两个器件ISO\SUB是指什么吧!如果确实是6端器件,芯片物理上有没有准确连接。看你的TOP网表里面好像没有ISO\SUB的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logic cell 认真看看pin对应关系吧。例如单独一个INVX1, 看你的std cdl里面还有ISO\SUB 这两个PIN ...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nch_nbl,pch_nbl是什么器件?为什么有6个端口啊。普通logic device MOS管都是4端器件啊。你这个MO ...

就是带NBL的隔离型器件,所以才会有ISO和SUB端口出来,但是从.v文件通过v2lvs转化成数字top.spi文件时,就没有ISO和SUB端口了,所以在整个TOP做验证时,include数字top.spi时就不认ISO和SUB,这就是根本的问题所在,目前还未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带NBL的隔离型器件,所以才会有ISO和SUB端口出来,但是从.v文件通过v2lvs转化成数字top.spi文件时, ...

那你现在验证的TOP里面所有std cell 版图ISO和SUB是否已经连在一起是同一个电位?是的话,考虑将你TOP spi 里例化的每个std cell补上ISO SUB 的连接关系。或者看看导出TOP 网表时有没有相关设置把ISO \ SUB 的连接导出来。

如果TOP里面所有std cell 版图ISO和SUB 没有连接在一起,有不同电位的话,那必须让PR 工具把std cell 对应的ISO\ SUB 连接认出来并导出spi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验证的TOP里面所有std cell 版图ISO和SUB是否已经连在一起是同一个电位?是的话,考虑将你TOP sp ...

TOP里面所有std cell 版图ISO和SUB 没有连接在一起,ISO=vdd,SUB=vss,
”让PR 工具把std cell 对应的ISO\ SUB 连接认出来并导出spi 才行“  这一步怎么操作?我这边的命令是:
write_verilog -no_tap_cells -pg -no_core_filler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ILCAP8_R FILCAP6_R FILCAP4_R" $env(NameDesign)_icc.lvs.v

v2lvs -v $(NameDesign)_icc.lvs.v -lsp /home/yc/project/Hynix/hb180eph/work/apr/icc/cdl/HB180EPH_9T_RVT_NBL_v1.0.1.cdl -o $(NameDesign)_icc.lvs.spi && \
sed -i '4i\.include /home/yc/project/Hynix/hb180eph/work/apr/icc/cdl/HB180EPH_9T_RVT_NBL_v1.0.1.cdl' $(NameDesign)_icc.lvs.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TOP里面所有std cell 版图ISO和SUB 没有连接在一起,ISO=vdd,SUB=vss,
”让PR 工具把std cell 对应的IS ...

ISO=vdd,SUB=vss的话,那就是所有std cell 的ISO / SUB 是一致的。ICC 里面怎么处理我也不清楚,或许是一开始std cell 的FRAMview里面就没有ISO/SUB的端口信息。

如果所有std cell 的ISO 都是VDD, SUB都是VSS,你可以考虑处理一下你的TOP 网表,脚本处理一下,在每个std cell 调用的位置不上ISO=VDD SUB=VSS 的连接关系。

网友:
留言被吞了吗?
那看起来你所有std cell 的ISO / SUB 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比较好办,可以考虑脚本处理一下TOP spi 里每个调用std cell 的位置在最后补上ISO=vdd,SUB=vss。
ICC 里面怎么操作我也不清楚了,或许是std cell 的frameview 里就没有ISO/SUB 这两个端口。这个你可以看看,或者问问提供这套std cell 的IP 供应商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