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2

楼主(2024-06-14):
请教个问题, k 库的时候,报了个Error :Constraint search for arc SEV_CKGTPLS_V3L50 , CK , r, SE , r,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EN, RxRx failed , This

cell is now marked as failed ans should not be used .
No vaild vectors were found for the user provided define _arc for arc of cell : SEV_CKGTPLS_V3L50 , r_pin: CK , r_pin dir: r , pin : 'SE' , pin :r .type :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when : !EN ,vector: RxRx , GKUTCG_PORBE XXX
    k的是一个ICG, liberate将SE 认成RESET 了,我重新修改了下,但是没有改对。
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template中定义如下:  define_cell \ -clock {CLK} \ -async {SE} \ -input {EN} \ -output {Q} \ -pin_list {CK EN SE Q} -delay xx -power xx -constraint xx SEV_CKGTPLS_V3L50_1   define_arc  \ -type non_seq_hold \ -when "!EN" \ -vector {FxRx} -related_pin CK \ -pin SE SEV_CKGTPLS_V3L50_1  好像是不太对,SE 不应该是async.  改了async SE ,将SE 放到 input下面。define_arc没改,还是报同样的错。这里的vector可以让工具自己推吗?我没弄明白这个vector该如何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mplate中定义如下:  define_cell \ -clock {CLK} \ -async {SE} \ -input {EN} \ -output {Q} \ -pin_li ...

write_template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template 了解一下?

请教您一个问题, LATCH 从0.9v k到0.81v ,发现receiver cap vaule是负值。导致后面无法加margin。这个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template 了解一下?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您的意思是时候我的write_temlate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