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楼主(2024-06-14):
跑drc的时候base layer drc有MO.S.13.3很多这种max voltage电压问题,位置都位于memory内部,这个是说voltage low和volt high都位于0?电压的问题还是说space的问题,没看懂

网友:
当M0和VG/VD/VIA0 之间的最大压差大于1.65v 的时候,他们之间的space 大于等于0.07

网友A:
这个需要标电压吧,电压超了就拉开

网友B:
你用的管子最大电压大于1.65了,m0.S就要大于0.07,标一个电压标识就行了,具体标多少看电路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管子最大电压大于1.65了,m0.S就要大于0.07,标一个电压标识就行了,具体标多少看电路是多少 ...

标过了,没有用我是随便找了个VDD VSS的位置标的LAYOUT 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标电压吧,电压超了就拉开

怎么是拉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过了,没有用我是随便找了个VDD VSS的位置标的LAYOUT TEXT

不能随便标的,你看看design rule 吧,具体我也不晓得该咋说,design rule里面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把金属层属性开开  里面有对应电压的layer 画到版图对应metal上 框上一块就能识别上

网友(2025-04-25):
请问大佬,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需要标电压的drc,还没学会怎么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