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放大器芯片频率响应测试图是怎么测得的?

楼主(2024-06-14):
请问在实际测试中是怎么得到频率响应曲线图的呢?例如图中跨阻放大器频率响应曲线, 是不是输入一定幅度、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在输出用示波器看各个频率信号的幅度,然后输出除以输入得到一个点,最后把这些点拟合起来?

网友A:
现在很多示波器都能自动跑frequency response的,原来应该和你说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示波器都能自动跑frequency response的,原来应该和你说的差不多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