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楼主(2024-06-14):
请问一下,redhawk工具分析IR drop时会报告很多violation,比如power density quality等等,报告里会显示具体的cell信息。因为这样的CELL有很多,所以想问一下,redhawk能不能写出来一个关于所有violation的db文件之类的,能让ICC2吃进去,然后在ICC2里直接看到cell的位置。类比calibbre吐出来的DRC_RES.db文件一样。

网友A:
自己处理下也简单,你把violation cell 处理成一个list,在ICC2里面选中 然后高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处理下也简单,你把violation cell 处理成一个list,在ICC2里面选中 然后高亮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前辈解答。听好几个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听说是可以读入db文件,然后点一个点,可以看具体的情况,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