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关于与电源电压无关的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4-06-14):
下图是自偏置电流镜结构,其输出电流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应该是不变的,但是仿真得到的曲线去下图,跟VDD电压有关系,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吧,最好用cascode结构。另外,感觉右边NMOS的栅极应该接左边NMOS的漏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吧,最好用cascode结构。另外,感觉右边NMOS的栅极应该接左边NMOS的漏极。 ...

是的是的,一不小心画错了, 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