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测试静态电流有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4-06-14):
本人做的是CMOS功放,在测试直流工作点的时候遇到个问题:

在栅极电压很小时,漏极电流接近0,这个比较正常;
栅极电压增加到某个值时,漏极电流从几乎是0突变到80mA;
继续增加栅极电压,漏极电流增加得很少。基本上增加0.1V,电流只增加不到10mA。而在仿真里栅极电压增加0.1V,漏极电流增加40-50mA。
现在没有头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Vg增加时的Id突增,GI漏流会是一个问题点,需要验证GI是否发生了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增加时的Id突增,GI漏流会是一个问题点,需要验证GI是否发生了击穿。

不好意思,您说的GI漏流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吗?还有就是如何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您说的GI漏流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吗?还有就是如何验证?

GI就是Gate Insulator,GI的击穿漏流是transistor电性失效的常见原因之一,可以测试transistor G-D、G-S之间的直流电阻看与正常值显著偏低,也可以用EMMI看漏流热点等分析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就是Gate Insulator,GI的击穿漏流是transistor电性失效的常见原因之一,可以测试transistor G-D、G-S ...

谢谢回复。我测了一下G-D、G-S的直流电阻,都是在兆欧的数量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NMOS管)?但是不加电的情况下D-S间的阻值万用表正接和反接测出来分别是1.5K和5K左右,这个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测了一下G-D、G-S的直流电阻,都是在兆欧的数量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NMOS管)?但是不加电 ...

G-D、G-S直流电阻Mohm级已经是漏流了。回推前面的那个生产制程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G-S直流电阻Mohm级已经是漏流了。回推前面的那个生产制程出问题了吧。
...

您好,是这样的,我这个功放是两级放大电路。现在静态电流测的有问题的是第一级,第二级静态是正常的。然后两级的G-D、G-S直流电阻都差不多,所以我想直流电阻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2025-12-15):
如何增加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