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减小short下面instance congestion失败

楼主(2024-06-15):
大佬帮忙看下,remove filler 后 把short下面都instance找出来,设置specifyInstPad
但是refinePlace发现short下面instance 周围placement 根本没动,没达到减小congestion都作用.
不知道有啥好的方法没? 不要手动挪动每个cell吧?
多谢!

set marker [dbGet top.markers.subType "Metal_Short" -p]
set insts ""
dehighlight
deselectAll
#if { llength($marker) } {
foreach m $marker {
    set area [dbGet $m.box]
    set inst [dbGet [dbQuery -area $area -objType inst].cell.name * -p2]
    if {1} {
        puts $inst
        puts [dbGet    $inst.cell.name]
        puts [dbGet   $inst.name ]
        set inst_names [dbGet   $inst.name ]
        #foreach inst_name $inst_names {
        # set all_cells [get_cell  $inst_name -filter @is_combinational==true]
        # }
        foreach inst_name $inst_names {
           #selectInst [get_cell  $inst_name -filter @is_combinational==true]
           selectInst [get_cell  $inst_name ]
           highlight -index 1
           specifyInstPad $inst_name -left 10 -right 10 -top 10 -bottom  10
           #set is_physic [dbGet selected.isPhysOnly]
           #if { [string compare $is_physic 1 ] == 0 } {
           #    specifyInstPad $inst_name -left 200 -right 200 -top 200  -bottom  200
           #}
        }
    }
}
#}
refinePlace -preserveRouting tru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EndIteration 40
ecoRoute

网友A:
setPlaceMode里面还有一个hornor inst pad的mode需要设置,不然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PlaceMode里面还有一个hornor inst pad的mode需要设置,不然不起作用。

多谢提醒!!!!!
修改如下:

deleteFiller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honor_inst_pad true

set marker [dbGet top.markers.subType "Metal_Short" -p]
set insts ""
dehighlight
deselectAll
foreach m $marker {
    set area [dbGet $m.box]
    set inst [dbGet [dbQuery -area $area -objType inst].cell.name * -p2]
    puts $inst
    puts [dbGet    $inst.cell.name]
    puts [dbGet   $inst.name ]
    set inst_names [dbGet   $inst.name ]
    foreach inst_name $inst_names {
        deselectAll
           selectInst $inst_name
        set sel_cell_name [dbGet selected.cell.name]
        if { ![dbGet selected.isPhysOnly] } {
            puts "cell name = $sel_cell_name not physiy only will highted"
            highlight -index 1
            specifyInstPad $inst_name -left $option_pad_dis -right $option_pad_dis
        }
    }
}
refinePlace -eco true

运行结果如下:

innovus 37> refinePlace -eco true
<CMD> refinePlace -eco true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CAP64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CAP32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CAP16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CAP8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CAP4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CAP128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64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32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8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4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2_A12TL40 / prefix -).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FILL1_A12TL40 / prefix -).
*** Starting refinePlace (0:10:49 mem=1546.2M) ***
Move report: Detail placement moves 15 insts, mean move: 3.08 um, max move: 9.22 um
    Max move on inst (u_cic/U173): (547.30, 344.82) --> (543.12, 339.78)
    Runtime: CPU: 0:00:00.1 REAL: 0:00:00.0 MEM: 1546.2MB
Summary Report:
Instances move: 15 (out of 666 movable)
Instances flipped: 6
Mean displacement: 3.08 um
Max displacement: 9.22 um (Instance: u_cic/U173) (547.3, 344.82) -> (543.12, 339.78)
    Length: 6 sites, height: 1 rows, site name: sc12mc_logic0040ll, cell type: CGENI_X1M_A12TL40
Runtime: CPU: 0:00:00.1 REAL: 0:00:01.0 MEM: 1546.2MB
运行之前截图:

运行后截图:下一层看吧,数据超过最大.
有改善
再次感谢Lover_Mo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PlaceMode里面还有一个hornor inst pad的mode需要设置,不然不起作用。

改过之后: hilight 有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