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下的virtuoso字体重叠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4-06-15):
各位佬,用virtuoso时遇到了如图字体重叠的情况,这个怎么解决呀,是分辨率的问题吗?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364234/
你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设置一条新变量:CDS_2DFORM_FONT_SCALING,值设置为1后,virtuoso的窗口大小会根据字体大小进行缩放,代码如下:
$ export CDS_2DFORM_FONT_SCALING=1 #bash shell
或者:
$ setenv CDS_2DFORM_FONT_SCALING 1 #sh shell

楼主:
根据二楼大佬的回复,最后通过在命令行输入“export CDS_2DFORM_FONT_SCALING=1 ”就解决问题了(直接输入就行,不用在文件里添加)

网友B(2024-10-16):
请问是在virtuoso命令行里输入还是在哪里呀,virtuoso里输入显示函数未定义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在virtuoso命令行里输入还是在哪里呀,virtuoso里输入显示函数未定义

老哥,解决了吗?我输入也是显示未定义。

网友C:
terminal吧,最好写进bashrc里面,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rminal吧,最好写进bashrc里面,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输入了

老哥,是写进这个.bashrc中吗?我试了一下好像没效果,还是会重叠。

网友C:
把这个.bashrc文件保存后重开命令行打开virtuoso才会有效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bashrc文件保存后重开命令行打开virtuoso才会有效吧

我试着重新打开了virtuoso。字体重叠的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C:
命令行重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命令行重开了吗?

重开了,我退回terminal再输入virtuoso的。

网友:
这个修改会不会只适用于IC618以上的版本才有用

网友(2025-05-03):
引用 网友D:
我试着重新打开了virtuoso。字体重叠的问题还是存在

在terminal里面输入export那个命令, 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364234/
你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设置一条新变量:CDS_2DFORM_FONT_SCALI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