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求助

楼主(2024-06-15):
问题如图,这个error是什么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A:
路径对吗?权限对吗?路径/文件 没写错?

网友:
路径是对的么,要不把那个点前面加上 \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对吗?权限对吗?路径/文件 没写错?

哪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对吗?权限对吗?路径/文件 没写错?

大神能帮我操作一下吗,我直接把cds复制到我的目录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帮我操作一下吗,我直接把cds复制到我的目录下的

1:三楼的说法你实验了么?

2:或者不要写.lnx86 ,直接 ***/***/tools/df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三楼的说法你实验了么?

2:或者不要写.lnx86 ,直接 ***/***/tools/dfII/**/...................... ...

这个目录干啥的写在哪我都不知道,是写在那个文件下我都不知道,我直接在我的工作目录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录干啥的写在哪我都不知道,是写在那个文件下我都不知道,我直接在我的工作目录启动的,
...

你如果不用它,那就你在启动目录下的       .cdsinit 里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不用它,那就你在启动目录下的       .cdsinit 里注释掉

我把那行路径load "/eda/cadence/IC618/tools.lin86/dfII/local/LxBindkeysil"在466行直接删掉了,又报这个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那行路径load "/eda/cadence/IC618/tools.lin86/dfII/local/LxBindkeysil"在466行直接删掉了,又报这 ...

https://bbs.eetop.cn/thread-893295-1-1.html  论坛有类似的问题,你自己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93295-1-1.html  论坛有类似的问题,你自己搜索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