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COT的buck转换器在轻负载下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4-06-15):
最近在做一个CMCOT的buck转换器。由于导通时间是固定的,我们需要将电感电流与控制信号Vc进行比较,当iL*Ri小于Vc后,上功率管导通,进入固定的导通时间。但是在轻负载下,会通过过零检测电路防止电感电流iL反流,从而进入DCM状态。但是DCM下,电感电流iL的谷值是0,这该如何与Vc比较呢?难道Vc会通过环路调整到接近0的值吗?

楼主:
换言之,就是CMCOT在DCM状态下,是如何开启上功率管的呢?因为DCM下,iL会等于0,小弟想不明白iL等于0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使得上功率管导通?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想问下你的这个Vc是指反馈电压与参考电压的差值经过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的这个Vc是指反馈电压与参考电压的差值经过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吗 ...

是的,就是补偿网络的输出值

网友B:
如果问题是iL=0的时候采样出的电压Vsense=0导致没法与Vc比较的话,可以考虑把Vsense做成Vsense=iL*Rsense+Idc*Rsense(叠加一个DC电流)的形式,这样即便iL=0也会有一个Vsense值能与Vc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问题是iL=0的时候采样出的电压Vsense=0导致没法与Vc比较的话,可以考虑把Vsense做成Vsense=iL*Rsense+I ...

是的,我有想过这个想法。但是要使得其有一个能用于比较的dc电平的话,比如几百mv。那么Rsense和Idc的量级该怎么确定呢?我之前预计是打算几百mΩ的Rsense,那这样的话Idc就是A量级了,这是否会导致效率损耗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有想过这个想法。但是要使得其有一个能用于比较的dc电平的话,比如几百mv。那么Rsense和Idc的量级 ...

那可以从被采样的功率管那复制一个小电流出来(镜像比例可能是几千比一甚至上万比一),再打在稍大的电阻上(比如kΩ量级的),这样你需要的DC电流也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从被采样的功率管那复制一个小电流出来(镜像比例可能是几千比一甚至上万比一),再打在稍大的电阻 ...

我去,好有道理,一下没转过弯来。毕竟小信号模型和这个DC值没关系,当时下意识就想的也是利用Rsense。请问你也是dcdc方向吗?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平时多交流学习吗